电感感抗问题

楼主(2023-07-20):
请问电感感抗如何估算呢?怎么规格书的感抗与计算出来的感抗对不上呢?是什么原因,请帮忙指点点,谢谢

网友A:
DCR是DC RESISTANCE的缩写即直流电阻:电感线圈在非交流电下量得之电阻。
60不是感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R是DC RESISTANCE的缩写即直流电阻:电感线圈在非交流电下量得之电阻。
60不是感抗。 ...

谢谢,但是我算的交流的阻抗是感抗吧,请问直流电感阻抗怎么算的呢,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算的交流的阻抗是感抗吧,请问直流电感阻抗怎么算的呢,有计算公式吗 ...

这是直流电阻,是线圈铜线的直流电阻,不要跟阻抗混为一谈。
电阻的英语是  resistance
阻抗的英语是  impedan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算的交流的阻抗是感抗吧,请问直流电感阻抗怎么算的呢,有计算公式吗 ...

你可以看一下电感的实际等效模型,R是其中的一个参数,不是根据频率算出来的。要算的话可能需要铜线的长度,直径,电阻率。

网友C:
技术参数只是参考, 把磁芯拿来,绕20圈测一下电感多少,就有谱了.    电感量和圈数是平方关系,注意工作频率满足要求

网友D:
DCR是线圈的直流内阻,感抗是电感在某个频率下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