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AT08x gpio内部是否有嵌位二极管保护?

楼主(2023-07-20):
LKS32AT08x gpio内部是否有嵌位二极管保护?是否有相关参数?未查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A:
你好每个引脚内部都有钳位二极管,在数据手册里面可以找到相关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每个引脚内部都有钳位二极管,在数据手册里面可以找到相关说明。

感谢 我再仔细找下数据手册

网友B:
无论引脚的作用是什么都有内部的钳位二极管吗

网友C:
钳位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能起到何种保护作用呢

网友D:
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负极接地,则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以下

网友E:
二极管钳位保护电路是指由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组成的,一次只能有一个二极管导通,而另一个处于截止状态,那么它的正反向压降就会被钳制在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0.5-0.7以下,从而起到保护电路的目的。

网友F:
将二极管反接,便可把输入矩形波的底部钳位在零电平上,形成零电平负峰(或底部)钳位电路。

网友G:
钳位电路的作用是将周期性变化的波形的顶部或底部保持在某一确定的直流电平上

网友H(2023-08-27):
每个引脚内部都有

网友I(2023-10-23):
没有内置嵌位二极管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没有内置嵌位二极管保护

有的,我们芯片数据手册有说到,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