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63ZI 测评】+彩色点阵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3-07-20):
#申请原创#
在彩色点阵屏中,分插灯式和非插灯式2种,相对来讲插灯式的色彩显示效果会弱一些,故本没有选用插灯式点阵屏,该点阵屏的显示分辨率为16*32点,其外观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点阵屏正面

图2点阵屏背面

该点阵屏所用的接口为HUB75,见图3所示。

图3 HUB75接口

点阵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A---PA5
B---PG9
C---PB5
SCL---PD14
STB---PD15
EN---PF3
R1---PB13
R2---PB12
G1---PA15
G2---PC7
B1---PB3
B2---PG10

图4 所用引脚

点阵屏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DZP_gpio(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5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PIN_10;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

串行输出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OutByte(u8 dat, u8 datp)
{
    u8 i=0 ;
    for(i=0;i<8;i++)
    {
        LSCL_Low();
        if(dat&0x80)
        {
                         LR1_High();
             LB1_High();
                         LG1_High();
        }
        else
        {
                     LR1_Low();
             LB1_Low();
                     LG1_Low();
        }
        if(datp&0x80)
        {
                         LR2_High();
             LB2_High();
                         LG2_High();
        }
        else
        {
                          LR2_Low();
              LB2_Low();
              LG2_Low();
        }
        dat=dat<<1;
                datp=datp<<1;
        LSCL_High();
    }
}

实现地址输出的函数为:
void SeleRow(u8 Nd)
{
      u8 N=Nd;
          if(Nd==0)  N=7;
          if(Nd==1)  N=0;
          if(Nd==2)  N=1;
          if(Nd==3)  N=2;
          if(Nd==4)  N=3;
          if(Nd==5)  N=4;
          if(Nd==6)  N=5;
          if(Nd==7)  N=6;
      N=N%8;
      if((N&0x01)>0)
          {
                    LA_High();
          }
          else
          {
                    LA_Low();
          }
          if((N&0x02)>0)
          {
                    LB_High();
          }
          else
          {
                    LB_Low();
          }
      if((N&0x04)>0)
          {
                    LC_High();
          }
          else
          {
                    LC_Low();
          }
}

用于显示的字模被放置在数组中,其结构如下:
u8 t[]={
0x20,0x00,0x23,0xF8,0x22,0x08,0x22,0x08,0xFB,0x28,0x22,0xA8,0x22,0xA8,0x72,0x48,
0x6A,0x48,0xA2,0xA8,0xA2,0xA8,0x23,0x2A,0x24,0x0A,0x24,0x0A,0x28,0x06,0x30,0x02,
0x00,0x20,0x00,0x20,0x78,0x20,0x48,0x20,0x48,0x20,0x48,0x20,0x4B,0xFE,0x48,0x20,
0x48,0x20,0x48,0x20,0x78,0x20,0x48,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0,0x20,
...
};

读取字模实现显示的函数为:
void Display(void)
{
          u16  d;
          LEN_High();
          LSTB_High();
          LSTB_Low();
      d=ScanRow*2;
          OutByte(t[d],t[d+16]);
          OutByte(t[d+1],t[d+17]);
          OutByte(t[32+d],t[d+48]);
          OutByte(t[32+d+1],t[d+49]);
      SeleRow(ScanRow);
      LEN_Low();
      ScanRow++;
          if(ScanRow>7)  ScanRow=0;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LED1_GPIO_CLK_ENABLE();
  LED2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
  HAL_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ED2_PIN;
  HAL_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DZP_gpio();
  DZP_gpio();
  ScanRow=0;
  while (1)
  {
           Display();
  }
}

稍感不足的是,使用NUCLEO- H563ZI开发板的驱动效果似乎不如其它开发板的效果好,亮度偏弱,且有一些杂点的出现,见图5和图6所示。
图5 显示效果

图6 对比效果

网友A:
彩色点阵屏幕,还是很漂亮的,不错,期待楼主有更精彩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色点阵屏幕,还是很漂亮的,不错,期待楼主有更精彩的作品。

感谢支持!!!

网友B:
没想到点阵屏幕,也能够显示的这样漂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工程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