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CPLD能定制软核吗

楼主(2023-07-20):
弱弱地问一句,CPLD能定制软核吗?谢谢!

网友A:
CPLD哪点资源能干啥……虽然有些号称是新型大容量CPLD,其实是“非易失FPGA”

楼主:
不会吧,听你的意思CPLD没啥用了?

网友B:
有些可以,不过由于资源问题,多是外部存储,所以怎么算都不核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可以,不过由于资源问题,多是外部存储,所以怎么算都不核算

谢谢!我有点不明白,我知道FPGA没有内部Flash,所以需要外扩。
CPLD有内部FLAH,不需要外扩,那不是比FPGA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有点不明白,我知道FPGA没有内部Flash,所以需要外扩。
CPLD有内部FLAH,不需要外扩,那不是比FPG ...

这两个现在已经很模糊了,使用flash的fpga也不少,以后可能会更多,资源方面也有重复区,只能说适合你的应用就好,不要管是cpld还是fpga,甚至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