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使用XDS110观察MSPM0L的寄存器变化

楼主:
1、我们打开CCS的例程,配置仿真器为XDS110,进行仿真器的校验,检验成功证明仿真器的芯片连接OK。

2、在程序中加入断点。

3.点击瓢虫进入debug状态,调出寄存器窗口

4、点击运行,调到断点处,可以看到PA14的输出值一直在改变

网友A(2023-08-11):
对仿真器本身的校验原理是什么呢 有相关说明吗

网友A:
ccs的例程只能通过仿真器XDS110来进行下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s的例程只能通过仿真器XDS110来进行下载吗

好像确实没有其他类型的仿真器可以替代

网友C:
该仿真器不同版本的情况下 使用的验证手段是一样的吗

网友D:
可以一边运行程序一边观察吗

网友E:
在调试的过程中可以同时打多少个断点呢

网友F:
在调试过程中只有在断点停止的地方才能观察到寄存器的变化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