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此贴已删除

楼主(2023-07-20):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电压=I*0.2*(5.1+100)/5.1*100/(100+10)=I*3.747
D12查电流-压降曲线,应该是补偿运放失调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I*0.2*(5.1+100)/5.1*100/(100+10)=I*3.747
D12查电流-压降曲线,应该是补偿运放失调电压的 ...

感谢,红包已发!

网友B:
1.87倍计算如楼上

楼主:
和楼上一样是吗?我也认同楼上的结果,红包已经发给他了

网友C:
可以用仿真软件看看

网友D:
好奇葩的放大器。居然有人一本正经算放大倍数。

楼主(点评):
奇葩之处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葩的放大器。居然有人一本正经算放大倍数。

奇葩之处在哪里?

网友E:
b站有个电子博主分析了你这个图,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站有个电子博主分析了你这个图,你可以去看看

关键字是?

网友E:
唐老师讲电赛,就是最新一期视频好像

网友F:
放大20.6倍,但是你用LM358,还单电源,输出还串一个二极管,之后还有10K+100K分压滤波,那么最终输出就只能实际测量了。

网友E:
咋样,你看没,你觉得那个up主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点评):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用的就是我的图啊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hhh是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就是特意找过来告诉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咋样,你看没,你觉得那个up主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

@gsy幸运 好奇一搜,此唐老师自我标榜的“长江大学,运放大师,开关电源电源大师”确实唬到了我(眼花看成长江学者),看了一会觉得辣眼睛,错误连篇……重新看一眼才看到是从没听过的“长江大学”,不知是哪里的野鸡大学,满嘴粗口……
分析直流,先把那些滤波电容都拿掉,用“运放虚短、虚断”很容易就能列出倍数关系,楼主可以翻一下课本对照一下同相比例放大器、电阻分压计算。
“肖特基导通电压0.3V”张嘴就来,很像十年前前论坛那几个网红“老师”口水战连续几个月不断的风格……
楼主可以看一下截图中红框选中的几个参数是否能与本帖运放输出范围吻合?工程应用,都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gsy幸运 好奇一搜,此唐老师自我标榜的“长江大学,运放大师,开关电源电源大师”确实唬到了我(眼花看 ...

第1级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是(100+5.1)/5.1=20.6倍,按上图LM358的失调电压来算,输出正常偏离区间20.6倍*2.9mV=59.7mV,最大偏离区间20.6倍*7mV=144.2mV
而输出电压最大值/(10K+100K),电流0.1mA左右,查肖特基型号对应的I-V曲线,能看到压降0.1V左右——看看是不是能抵消失调电压?
当然失调电压可正可负,靠肖特基压降来减,可能会适得其反。只是在本帖这种特定场景下正方向居多,能满足工程应用需求。一般工程应用测电流,精度能达到1%都算不错了,从这个精度反推电路,元器件选型、电路架构、成本控制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G(点评):
我有个疑问,能否帮忙解答下。此时ADC读值在不校准的情况下需要考略二极管压降吗?谢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G: 这个不好回答,具体要先看你的需求(例如精度),才能计算、下结论。电路架构、元件选型、参数不合理的话还要整改。

网友H:
先去掉二极管测试下输入和输出情况,在焊接二极管上去测试下,对比下两者区别,通过楼上理论分析,两者区别应该不大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