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IG Tiny开发板】网络调试

楼主(2023-07-20):
【APM32F407IG Tiny开发板】网络调试
  上一篇测评报告为开箱检测,本片主要测评网络通讯,
硬件资源介绍
fa89fe68c2b89f933028c4bc7161cca2 8b05a1a10c07e15335fc0cb86055c8cd
主控APM32F407IG,通过网线直连笔记本,typeC连接电脑和link,跳线连接电脑进行数据打印和发送调试,模拟硬件和电脑交互。上位机软件采用winform开发的socket服务器。
调试流程
硬件接口部分调试,主要是网络调试
首先配置主板USER_IP 和 电脑的SERVER_IP,打开极海SDK的ETH(TCP_client),main中有变量的定义,跳转查看就知道IP是多少了。
6c8ceb2ce18777a899be51b90975d188
根据需要修改成我们自己的网段和相应的IP和端口,网络知识不赘述了,大家可以百度进行学习。
2ea7804c83082cfaed56deaab58362e7
下位机软件部分采用极海SDK的ETH(TCP_client)进行修改加快调试速度。
根据第1步,我们对IP和port进行了修改,下来我们下载例程进行测试
b136a8705e77f0bbaaf3af4687b137e0
打印信息和我们修改的一致,接下来我们修改上位机网络,右键任务栏右下角网络按钮,打开网络和Internet设置(win10,win11略有差别,此处以11为例) bb71ddc79e3a41b6966e7a41e203db45
c46d1661fb7002ca412ab12a18af8e63
推荐点击最下面,高级网络设置。这样可以看清楚更多网卡配置和信息。
64756efefadfed494a09304b13a860af
推荐最后更多的网络适配器选项,和win7 ,10 的兼容了。界面风格一致了。
14dcea2e1b12185b8f25ae6b038960e9
右键你的本机网卡->属性->Internet协议4(双击)->修改内容如下。
1dda42b4e7500f399352ea8a842517b6
4c7a0dcd2b2d79bd07b1636906b36ba1
修改完毕后,确认推出。然后win+R 进入运行,输入CMD,进入控制台。然后输入ping 192.168.1.100(下位机IP),进行测试,看是否能以ping通。
46a761e43c8a27b707360b1f43e4c51f
以上为回复正常,所以硬件接口正常。如果不正常看开发板是否上电,例程IP是否正确等。
接下来按下开发板KEY1按钮
3fbaf25fd04007a10b8097d9124b5204
上位机网络助手显示下位机连接上位机成功,并且打印了连接后主动发送的数据,这里我对打印数据已经做了修改,大家以例程为主。
我们继续通过上位机对数据进行发送。
386dede332924d122d5b23810d0171d6
图片可以看出,上位机发送出去的信息,下位机也接收到并打印出来了。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下位机打印出的数据的位置,进行数据分析,对后面上位机数据解析有用。通过keil全局搜索received message,找到位置在echo_c.c  169 行,这里打印数据,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里进行数据解析,以后我们再调整解析位置。
43dfe68a99b8bb027d4f7404eda5db82
上位机软件修改
上位机和下位机的硬件接口都已经调通,那么可以修改下上位机软件,更符合工控现场。上位机采用C# winform进行简单开发。
1db2d3077a8dd65ff3026519cc964505
联合调试
上位机根据按钮不同功能,对下位机发送控制命令。下位机显示并打印,下一步再做处理工作。
附录视频
四.本次测评还是基于极海SDK中EHT进行开发,例程很好很易懂上手,温习了LWIP。

网友A:
如何在不连接另一端的情况下前期调试这部分呢

网友B:
现在我们硬件上使用rj45都是带隔离的了是吗

网友C:
以太网通讯的过程需要进行握手吗

网友D:
如果网络连接的线不使用网线 而适用普通的线还能保证连接的可靠性吗

网友E: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交互来动态更改ip地址吗

网友F:
单片机有没有有两个以太网接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