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凌鸥DSP多周期指令用法

楼主(2023-07-21):
08系列芯片中,有如下三个多周期指令:除法指令需要10个总线周期(96MHz),开方指令需要8个总线周期(96MHz),三角函数指令需要8个总线周期(96MHz)。其余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
下面本人分享在DSP处理器过程中,使用SIN_COS多周期指令遇到的两种情况。
1、SIN_COS指令没执行完前,把正弦值、余弦值取出来结果是异常的,需要等待该指令周期之后取数据才是正常的。在该指令周期之间可以让DSP去执行其它任务。
2、SIN_COS指令周期还没结束时,使DSP进入IRQ,此时整个系统多个算术运算结果都是异常的。
总结:在基于DSP编程时,需要注意多周期指令的执行顺序,避免系统算术运算不准确的情况。

网友A:
SIN_COS指令是一系列指令的统称吗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单周期指令组合的方式来替代多周期指令呢

网友B:
这个指令是什么语言的指令啊

网友C:
这样的多周期指令会不会比较耗费单片机资源啊

网友D:
可以把这种多指令周期分解开来运行吗

网友E:
这种多周期指令既然是按照既有时序执行 为什么还有需要避免的呢

网友F:
我们是提倡使用这种指令还是避免使用这种指令呢

网友G(2023-08-26):
要注意多周期指令的执行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