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Jtag/SWD引脚顺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8-03):
JTAG接口TMS和TCK引脚,就是SWD的SWDIO和SWCLK引脚。

网友B:
JTAG引脚顺序为TDI、TDO、TMS、TCK、GND、VSS

网友C:
最简单的就用St-link II,不用自己找接线的。

网友D:
SWD和JTAG共用了端口。

网友A:
采用swd接口程序时使用哪些引脚

网友E:
JTAG和SWD是两种常用的调试接口,它们在引脚连接方面有一些差异。

网友F:
在使用JTAG或SWD接口之前,请参考相关文档、数据手册或开发板的用户手册

网友G:
JTAG接口引脚顺序(标准的20针JTAG接口):

Vref / VTref:目标电路的电压参考。
TDI(Test Data Input):测试数据输入。
TDO(Test Data Output):测试数据输出。
TCK(Test Clock):测试时钟。
TMS(Test Mode Select):测试模式选择。
GND(Ground):接地。
TRST(Test Reset):测试复位。
RST(Reset):目标电路的复位。

网友H:
SWD接口引脚顺序(标准的2x5针SWD接口):

VCC:供电电压。
SWDIO(Serial Wire Debug I/O):串行线调试输入/输出。
GND(Ground):接地。
SWCLK(Serial Wire Clock):串行线时钟。
RESET:目标电路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