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调试问题-芯片未接入

楼主(2023-07-21):
使用KF32A141调试时,出现以下问题:
    芯片未接入,或加密操作限定,请检测编程条件
请问有啥原因导致吗?

网友A:
芯片连接问题,换个芯片或者检查一下DEBUG的硬件连接

网友B:
芯片未接入,或加密操作限定,请检测编程条件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8076-1-1.html?fromuser=dd5yit

网友B:
可以看看我总结的排查方式,差不多检查下来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没有检测到芯片,检查一下下载些是否可靠连接。

网友D(2023-08-31):
引用 网友B:
芯片未接入,或加密操作限定,请检测编程条件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8076-1-1.html?fromuser=dd5y ...

为啥这儿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