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 H563ZI 测评】+TFT屏显示与图像显示

楼主(2023-07-21):
#申请原创#

NUCLEO- H563ZI开发板是一款近于最小系统的开发工具,为此为它配置一个显示器件是十分必要,这样就有了一个人机交互的桥梁。
这里所配置的显示屏是一款2.2寸的TFT显示屏,其显示分辨率为240*320像素点,该显示屏以SPI方式工作。
为了省去线路连接的麻烦,显示屏是通过开发板的Arduino接口来完成,所使用的引脚如图1所示。
图1 使用引脚

显示屏与开发板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CS ---PA5
RST---PG9
DC ---PB5
SDA---PD14
SCL---PD15
BL ---PF3

对显示屏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tft_gpio(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

对使用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LCD_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CS
#define LCD_CS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REST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9, GPIO_PIN_SET)    //RES
#define LCD_REST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9, 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DC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C
#define LCD_DC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SDI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4, GPIO_PIN_SET)    //DIN
#define LCD_SDI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4, 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SCK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5, GPIO_PIN_SET)   //CLK
#define LCD_SCK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15, 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LED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F, GPIO_PIN_3, GPIO_PIN_SET)    //BLK
#define LCD_LED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F, GPIO_PIN_3, GPIO_PIN_RESET)

在GPIO口模拟SPI通讯的方式下,其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LCD_Writ_Bus(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uci;
  for(uci=0;uci<8;uci++)
  {
     if(com & 0x80)
     {
      LCD_SDI_High();
     }
     else
     {
      LCD_SDI_Low();
     }
     com = com << 1;
     delay_1us(1);
     LCD_SCK_Low();
         delay_1us(1);
     LCD_SCK_High();
         delay_1us(1);
  }
}

实现清屏的功能函数为: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char VH,VL;
     unsigned int 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8(VH);
          LCD_WR_DATA8(VL);
       }
     }
}

实现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onst char *p)
{
    while(*p!='\0')
    {
        if(x>LCD_W-16){x=0;y+=16;}
        if(y>LCD_H-16){y=x=0;}
        LCD_ShowChar(x,y,*p,0);
        x+=8;
        p++;
    }
}

用于显示满屏图像的显示函数为:
void show_pic(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j;
    unsigned char picH,picL;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240;i++)
    {
      for(j=0;j<320;j++)
      {
            picH=*p++;
            picL=*p++;
            LCD_WR_DATA8(picH);
            LCD_WR_DATA8(picL);
      }
  }
}

实现显示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ICACHE_Init();
  LED1_GPIO_CLK_ENABLE();
  LED2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
  HAL_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LED2_PIN;
  HAL_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tft_gpio();
  tft_Init();
  BACK_COLOR=YELLOW;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YELLOW);
  LCD_ShowString(80,30,"NUCLEO_H563ZI");
  show_tb(60,20,0);
  HAL_Delay(2000);
  show_pic(gImage_123);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ED1_GPIO_PORT, LED1_PIN);
      HAL_Delay(100);
      HAL_GPIO_TogglePin(LED2_GPIO_PORT, LED2_PIN);
      HAL_Delay(1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2至图4所示。

图2 字符显示效果

图3 图片显示效果

图4  显示细节

网友A:
有没有标准库的驱动,彩屏这部分驱动确实很难弄的。

楼主:
应该没有,最好能从商家获得一些资料作为参考。

网友B:
楼主可以显示动画吗?我想看看刷新的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