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H563ZI测评】3.使用STM32CubeMX创建MDK工程

楼主(2023-07-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3.使用STM32CubeMX创建MDK工程
打开STM32CubeMX选择新建工程
在下一个界面选择Board Select,点击后可能需要联网下载一些数据,需要等待一会,在这里搜索H563,就能找到这块板子的资料
点击板子名称上面就能显示这个板子的相关信息,在这里还开可以下载相关的手册,点击Start Project
在Pinout&Configuration这个页面可以对GPIO和外设进行设置,直接以芯片的样式呈现GPIO非常直观
由于直接选择的开发板,这里GPIO已经自动分配好了,来看一看GPIO是怎么配置的
选中一个GPIO后右侧对应的GPIO会闪烁提示,这里可以设置GPIO初始输出电平、输出模式、上下拉电阻使能和输出速度和设置GPIO的别名
如果想要改变GPIO的功能,在右侧对应GPIO上点击鼠标左键选择对应的功能即可,可以很方便的看到这个GPIO都支持什么功能
Clock Configuration这个界面将时钟配置以时钟树的形式展现,让时钟配置变得非常直观
Project Manager这个页面可以设置工程的其它参数,可以选择生成IAR MDK STM32CubeIDE或Makefile的工程,我用的是MDK所以这里选择MDK—ARM
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工程,生成的工程目录结构如图
打开工程,先简单写个流水灯程序
这里建议用户代码写在USER CODE BEGIN和USER CODE END的注释之间,如果后面还要用STM32CubeMX修改工程配置,重新生成代码后写在别处的代码可能会被删除
选择调式工具,进入设置勾选上Reset and Run(如果选择STLink后点击Settings按钮后出现闪退的情况,请参考我的上一篇评测贴)
编译烧录查看运行效果

使用STM32CubeMX让配置过程变得非常简单直观,开发人员也不用再手动去配置外设的初始化参数,直接编写应用代码即可

网友A(2024-01-12):
玩cubemx确实是一个趋势,现在真的非常方便了

网友B:
创建MDK和创建IDE的工程就差一个编译链的选择啦

网友C:
我觉得不错,直接用cubemx配置的话,可以非常省事儿,还不容易出错

网友D:
一般来说,用cubemx确实简单,但是寄存器方面就不熟悉了

网友E:
现在的cubemx有中文路径还是装不上,这问题能解决不

网友F:
话说,这cubemx是用的国外服务器么?更新这么慢呢?

网友G:
建议使用cubemx,我强烈建议,因为搭建底层配置是真的快啊

网友H:
有些时候还是不习惯使用cubemx,可能是固件库用的久了吧

网友I:
现在这cubemx是不是已经支持STM32的全系列了?

网友J:
HAL比较麻烦就是在于封装的太多了,真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