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浅析smt贴片机抛料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楼主(2023-07-21):
在smt贴片加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贴片机吸住物料后没有放置到要求的位置上,电子物料被抛掷到物料盒或其他地方,这种现象被称为贴片机抛料的问题,遇到这种问题确实很让人头痛。轻则会造成物料损耗,生产效率降低,严重的话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产品的品质质量,所以要加以解决。下面就由贴片加工厂

一、可能导致抛料的原因

1、识别系统问题

贴片机在工作时有自己的识别系统,主要是识别电子物料和pcb板的位置信息,若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会影响识别系统的功能,比如镜头受到污染。

2、吸咀问题

贴片机的工作原理是吸咀吸取电子元器件放置在pcb板上,吸咀的使用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若吸咀出现磨损、变形会导致吸力不足,无法很好的完成吸取、放置动作。

3、位置问题

众所周知,吸咀在完成放置这一动作时需先进行取料,若取料位置不在中心位置,出现不同程度偏移,取料高度不正确,与识别系统的位置不同,则会出现无效取料。

4、机器程序问题

在贴片机正式运行之前,会由工程师根据PCB板的设计资料对其进行编程,若程序调试出现偏差也会导致抛料现象产生。

二、相应的解决措施

1、定期检查机器识别系统的镜头情况,确保无污染。

2、定期对吸咀进行清洁、更换。

3、妥善的调整取料位置,严格按照要求进行。

4、在调试程序时,及时修改元件参数,找到最佳参数设定。

更多关于SMT加工快速打样、高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价格等信息,可进入公司网站进行详细了解。

网友A:
抛料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严重的话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产品的品质质量,所以要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