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怎么删除呢

楼主(2023-07-21):
(无正文)

网友A:
以右边B为例,TXS为高电平,则总线上(R3 R4交点)为低电平,TXR为高电平。
电路的优点是功耗较低,成本低。
缺点是通讯速率不高。

网友A:
TXS及TBK,一般要串联1个电阻。

网友B:
电平变化就是三极管反相呗。
相当于将串口的收与发接一起引出一根线,变成单总线。
优缺点不好说,估计是人家觉得这样便宜又好用吧。

网友C:
       单总线即one-wire总线,与SPI、I²C串行数据通信方式不同。它采用单根信号线,既传输时钟又传输数据,而且数据传输是双向的。

       单总线利用一根线实现双向半双工通信,主从结构,一个主站可以对多个从站。因此其协议对时序的要求较严格,如应答等时序都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基本的时序包括:复位、应答时序、写1位时序、读1位时序。在复位及应答时序中,主器件发出复位信号后,要求从器件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回应答信号;在位读和位写时序中,主器件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出或写出数据。
  单总线的数据传输速率一般为16.3Kbit/s,最大可达142 Kbit/s,通常情况下采用100Kbit/s以下的速率传输数据。主设备I/O口可直接驱动200m范围内的从设备,经过扩展后可达1km范围。
      实际例子: 温度传感器DS18B20就是单总线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总线即one-wire总线,与SPI、I²C串行数据通信方式不同。它采用单根信号线,既传输时钟又传输数 ...

哥你复制粘贴有啥意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你复制粘贴有啥意义呢

不只是粘贴复制哟。说明这是一种总线数据通信形式,不仅仅是A点到B点的点对点通信。还可以有IC芯片可用,不一定必须用三极管构成收发器。扩展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只是粘贴复制哟。说明这是一种总线数据通信形式,不仅仅是A点到B点的点对点通信。还可以有IC芯片可用, ...

谢谢

网友D:
这点路不如直接把双边机的RXTX先接一起连到对方不就好了吗

网友E:
单线作为通讯线,只能半双工,针对楼主问题,下面谈下个人看法,假设A为主,B为从
问题一:B机的TXS需要保持低电平不变,A机TBK给高电平,则R3-R4之间电压为3.3V经过100K,51K,200分压,大约4mV左右为低电平;R1上的压降大于0.7V,Q1,Q2导通,TXR电压3.3V为高电平;A机TBK给低电平则R3-R4之间电压为3.3V高电平,TXR电压0V为低电平。A机发送请求后,保持TBK为低电平不变,B机开始应答,若B机的TXS给高电平,则R3-R4之间电压为3.3V经过100K,51K,200分压,大约4mV左右为低电平;R1上的压降大于0.7V,Q1,Q2导通,tongbu电压3.3V为高电平;B机的TXS给低电平则R3-R4之间电压为3.3V高电平,TXR电压0V为低电平。

问题二:个人认为该电路成本低,易于实现,通信速率低,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加强。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