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芯片可能固件丢失能否恢复?

楼主(2023-07-21):
目标板首次上电,Debug进入,Run后显示Running,但不可控,退出后,再次点Debug就进不去了,提示没有找到Cortex-M内核,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我已经试了5片了,全是这个结果。开发环境为Keil

网友A:
听上去像是您的程序代码把JTAG的引脚给占用了,导致了jtag连接失败。
尝试一下使用官方的ISP连接MCU。看看能否再连接上吧

网友B:
尝试一下重启电脑  有时候可能是调试工具的问题

网友C:
如果通过其他模式进入的话 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D:
可以通过哪些现象判断是否固件丢失呢

网友E:
再次上电后还能正常烧录程序吗

网友F:
如果真的是固件丢失了 那后续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G:
楼主使用的是keil还是iar啊  怀疑是pcb电路板有问题啊

网友H:
JTAG的引脚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