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ZGT6和STM32H743ZIT6是 pin to pin的吗?

楼主(2023-07-21):
STM32H723ZGT6和STM32H743ZIT6是 pin to pin的吗? 程序改动大吗?

网友A:
应该可以pin to pin的,可能还不需要改动程序

网友B:
你这都是M7内核系列的,程序估计能兼容吧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兼容的吧,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D:
一个H723,一个是H743,估计存储或者制程也不太一样吧

网友E:
程序我觉得是改动不大

网友F:
改动大不大?应该不会很大的吧

网友G:
引脚可能会兼容,但是要程序完全能一起用,估计不行

网友H:
你问问FAE不就知道了么,他们对这种芯片参数最了解了

网友I:
你得看你需要什么功能,有些功能是不能兼容使用的哈

网友J:
我猜测引脚应该能兼容,这问题不大,因为H7太贵了

网友K:
引脚兼容应该还行,不过程序应该不能兼容吧

网友L(2023-09-26):
STM32H723ZGT6和STM32H743ZIT6不是pin-to-pin兼容的。它们是STM32H7系列中的两个不同型号,具有不同的引脚布局和功能。

网友M:
这两个程序可能不需要大的改动

网友N:
应该不需要很大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