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ZGT6 有多少个SPI?

楼主(2023-07-21):
Up to 6 SPIs with 4 with muxed duplex I2S for audio class accuracy via internal audio PLL or external clock and up to 5 x SPI (from 5 x USART when configured in synchronous mode)**

STM32H723规格书上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STM32H723ZGT6有多少个独立的SPI呢?如果不从USART配置的话

网友A:
说实话,这句话写得绕。

这里独立的 SPI就是6,其中4个可以与I2S复用。

另外还有5个USART,也可以 配置为SPI模式。不算这些,独立的SPI就是6个。

网友B:
手册上明确了有6个独立的SPI外设。

网友C:
其实可以用cubemx来配置,这个无所谓啦

网友D:
一般独立的是6个,4个可以复用I2S吧,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E:
建议还是用cubemx来配置,就好很多了

网友F:
用到H7了啊,好高端的MCU

网友G:
SPI其实也用不到这么多吧,很多SPI都还可以用模拟的方式实现

网友H:
不从串口配置?你说SPI和串口是复用的?

网友I:
具体不知道,不过通过翻译来说,SPI(5XUSART开始)在配置为同步模式时)

网友J:
多达6SPI,其中4SPI具有多路复用双工12S

网友K:
直接用cubemx来配置底层,而且你也用不到这么多SPI

网友L:
H7就是牛,这么多的SPI,一般都杂用啊

网友M:
cubeMX里面应该会显示有几个吧

网友N(2023-08-23):
这个打开cubeMXspi里面应该就有显示几个

楼主:
STM32H723ZGT6的标准外围设备中有6个SPI。

网友O(2023-10-18):
建议用cubemx来配置吧

网友P:
6个,cubeMX里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