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74HC165求助

楼主(2023-07-21):
想问一下大家,我的74HC165四级级联,我现在在判断引脚电平。正常情况下DATA引脚是高电平,当我按下按键的时候,DATA应该变成低电平,但是现在没有变化,这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用的啥芯片啊?带仿真功能么?可以仿真看看的

网友B:
有接线图不?

网友C:
这个咋说呢,可能是你程序逻辑没处理正确?

网友D:
你挂个示波器,可以看到电平变化的

网友E:
能把你电路图发出来么?可以看看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F:
那你现在的data引脚是什么电平啊?

网友G:
没有变化,可能你没给74HC165一个正确的数据呗

网友H:
一般网上还是有关于74HC165的驱动的代码的,你可以参考一下的

网友I:
建议还是好好查查电路设计这块吧,我觉得你可能电路不太对

网友J:
一般这种逻辑都比较好处理的,是不是程序不对呢?看看你的代码?

网友K:
你想实现啥功能啊?我可以给你一些思路的

网友L(2023-10-21):
会不会是你程序逻辑没处理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