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实现高低电平的控制跳变?

楼主(2023-07-21):
在STM32F429的板子上烧录程序,用了有的HAL库,也试了用了自己设置的,示波器上的信号波控制的时候就是不变动(为了控制继电器),但是之前在f767的板子上是可以变动的,哪里有问题啊T_T

网友A:
听你描述的意思,是你用F767的程序移植到了F429上?

网友B:
是不是这一部分没有移植过来啊

网友C:
你用的cubemx配置一下呗,直接生成F429的程序多好啊

网友D:
你说高低电平的跳变是啥意思?电平变化?

网友E:
这你要是用F7的程序直接烧录到F4上,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程序问题呗,一般电路板是不会有啥问题的啊

网友G:
你直接用cubemx配置一个IO输出高低电平就好了

网友H:
你可以看看野火的教程,关于F4的教程,很好,非常适合新手入门的

网友I:
问题就是你移植代码不对呗

网友J:
你用的F4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开发板啊

网友K:
得保证你电路板正常好用的前提之下,你检查一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L:
可能是移植的有问题

网友M(2023-08-23):
电平变化?直接操作io口不就行了

网友N:
移植过来是不是有些代码要修改啊

网友O(2023-10-24):
直接用cubemx配置一个IO输出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P: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Q: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Q: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R: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