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单片机存储擦除问题

楼主(2023-07-21):
之前用的stm32f1系列单片机,写数据时是按页擦除的,后来跟换stm32f407后发现写数据的时候会占用单片机很长时间,后来发现这款单片机是按扇区来擦除的,请问下这个擦除方式跟什么有关啊,后面设计的时候如何判定一款芯片的擦除方式?

网友A:
STM32F40X相比STM32F1系列的片内flash擦除稍微有点差异。

F1系列基于页擦除,在1颗芯片里其空间大小固定,或者1K 或者2k。

而F40X基于扇区擦除,扇区容量较大,而且同一芯片里的不同扇区

对应的容量还不一样,对应的擦除时间也不一样。

比方16K扇区的典型擦除时间为230ms,32K扇区的典型擦除时间是490ms,64K扇区的

典型擦除时间为875ms。128k扇区的典型擦除时间达1.3s.这些参数在芯片数据手册里

都有明确描述。

至于不同扇区的大小在芯片参考手册里也有明确描述。在Flash module

organization有清晰介绍。

至于擦除方式,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用什么系列就使用什么擦除方式,比方你现在使

用F407就使用扇区擦除作为基本擦除方式。不过 要提醒的是,如果使用双BANK模式的

话,在给扇区别编号时别给错了。在前面提到的Flash module organization 章节也有介绍。

网友B:
擦除方式的不同,估计跟flash的设计也不一样吧

网友C:
按页擦除的话会不会影响存储寿命啊?

网友D:
有些是支持扇区擦除的,有些只能按页擦除

网友E:
可能就是擦除的模式,就按页擦除可能对存储能好点?

网友F:
擦除方式无所谓啊,看你的数据结构,还有就是你想要怎么擦除,比如数据大小就每个1K,就可以按页擦除吧

网友G:
具体还真没了解过,之前都是用外置的存储,用按页擦除的方式

网友H:
其实如果程序不是很大,用内部的存储当数据存储也可以,但是程序稍微大点,不建议用内部存储,频繁读写容易出问题

网友I:
属实有些差异的,可能是因为F1是比较老的芯片了吧,擦除方式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J:
如何判断用啥擦除方式,其实可以看手册的啊

网友K:
主要还是通过看官方提供的demo,一般都写得很全,可以参考的

网友L:
擦除方式不知道跟啥有关系,不过肯定都能支持页擦除,但是扇区这种擦除有些属实是不支持的

网友M:
内部存储用久了会影响寿命吧

网友N:
擦除方式变了吧

网友O(2023-08-23):
引用 网友M:
内部存储用久了会影响寿命吧

这点寿命算什么啊

网友P:
跟flash的设计不一样

网友Q:
擦除时间和flash有关系

网友R:
好像是,擦除会按照扇区擦除。

网友S:
这种按照扇区擦除的芯片,存储数据方式是很重要的。

网友T:
是什么擦除方式,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U:
可以用按页擦除的方式

网友V:
好像是因为擦除方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