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CF8563(RTC)读取时间有误

楼主(2023-07-21):
使用I2C硬件驱动模块对EEPROM芯片进行读写,是正常的。但对于PCF8563芯片通信时,读取到的时间是有误的,小时和分的数值也在经常变化,【PCF8563与EEPROM的读时序是相同的,且二者的从机地址也不相同】,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确认一下数据变化的位置,时间需要按照有效位进行处理。另外EEPROM的型号是什么?如果可以逻辑分析仪看看整个读取的过程。

网友B:
楼主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看看

网友C:
RTC这类的读取顺序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D:
一般也不会啊,I2C的操作应该很简单的呀

网友E:
你用的什么ST方案?可以用cubemx配置一下I2C试试

网友F:
那你根据从机地址的不同区分的话,是OK的啊

网友G:
估计还是时序有点不对劲吧,不然不会读不对的

网友H:
你是有些地方读的对,有的地方读取的不对?

网友I:
你单独驱动PCF时钟芯片呢?挂着时钟,不挂存储试试?

网友J:
这种如果要是容易有干扰的话,可以分开两个I2C操作啊

网友K:
正常来说,硬件操作I2C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都是根据地址来操作

网友L:
时序问题不大,硬件I2C会自动设置时序

网友M:
PCF8563芯片读取顺序是不有影响

网友N(2023-08-21):
应该是时序有问题

网友O:
有些地方读的对,有的地方读取的不对?

网友P:
时序应该不会不对吧

网友Q(2023-10-20):
试试用cubemx配置一下I2C

网友N:
是不是读取顺序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