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Prog做stm32h745xi芯片ISP升级时,连接不到设备。

楼主(2023-07-21):
环境配置
st开发板stm32h745xi-disco,CAN通讯接口 + can上位机;软件为stm32cubeprog;
需要实现功能:
通过fdcan通讯实现ISP升级功能。
stm32cubeprog软件问题描述:实验过程中发现STM32CubeProg软件的一个问题。port选择can通讯后,要进行波特率的选择,有3个选择(500khz、250khz、125khz)。实际测试过之后发现不管选择那个波特率,发送的数据都为125khz的波特率发出。STM32CubeProg实验了2个版本2.13.0和2.10.0,现象都为125khz。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
波特率为500k的can的ISP功能(查看AN2606手册可以查询到h745需要用500kHz升级)有没有调试通过的大佬。有回答的给送上一个赞。

网友A:
ST的原来的ISP好像只是支持串口的吧

网友B:
是不是cubeprog不支持FDCAN啊

网友C:
你用can的话,BootLoader你自己写的?

网友D:
可能是它的软件有问题?不好说啊

网友E:
你用串口转can的模块,试试呢?

网友F:
按理来说,你既然能设置速度了,就应该会改变啊,为啥都是125K

网友G:
感觉你要烧录一个关于canISP升级的固件,然后才能测试吧

网友H:
可能是因为can没对接上,导致一直是125K的?

网友I:
你仿真看看,can的数据是否有收到呢?

网友J:
如果你用的can不行的话,你换个can模块之类的,试试

网友K:
升级cubeprog试试?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L:
是不是协议有问题啊

网友M(2023-10-21):
是不是因为can没对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