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11驱动IrDA模块TFDU4101:只能收到一次数据

楼主(2023-07-21):
仅仅在CuBeMX中配置了USART2为IrDA模式,调用HAL_IRDA_Receive/Transmit,利用两个硬件一收一发,在Debug模式下可以看到接收硬件只有第一次主循环中能收到正确的数据,再次停到断点处,就收不到数据了,很奇怪。

网友A:
收不到数据,看寄存器的数据是多少啊?

网友B:
是不是超时了

网友C:
是断点解开之后,也收不到数据了么

网友D:
你要是全速运行的状态下,是不是可以一直收发啊?

网友E:
有些时候,不用调试模式也是OK的,因为调试模式有些时候会有些影响代码运行

网友F:
你可以加个看门狗试试,如果收不到数据定时重启?保证系统的功能性?

网友G:
按理来说应该会一直收到数据的啊,不应该这样

网友H:
可能就是仿真的问题吧,你要是正常运行的话,就好了

网友I:
IrDA是不是红外的操作啊?

网友J:
哈哈,是不是模块死机掉了呢?

网友K:
一般来说,不会出这种问题的,可能是跟模块也有点关系吧

网友L:
调试看一下

网友M:
设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N(2023-10-21):
会不会是你模块死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