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S2DW12 模拟SPI通信问题

楼主(2023-07-21):
LISDW12使用手册的参考电路,目前使用模拟spi模式3进行通信,通过逻辑分析仪可以查看到我发送给LIS2DW12的数据,但是LIS2DW12没有给我数据,一直为0xff,想问一下大佬们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一般都是时序不对导致的

网友B:
是不是没将CTRL2.SIM位置1啊?

网友C:
你看看你的时序,最好看看关于LISDW12

网友D:
给你回复FF,说明数据没收到呗

网友E:
你看看你给的指令都对么?

网友F:
模拟SPI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时序问题,你还是用硬件SPI吧

网友G:
程序写的不对呗,你模块没有坏的话,就是程序的问题喽

网友H:
你看看线序接的都对不对啊?

网友I:
话说,模拟SPI的第三模式,这是啥模式?

网友J:
估计还是得用硬件SPI才行哦

网友K:
你都能发出去数据,然后数据内容还对,你还收到数据却是FF?一般命令不对会这样

网友L:
可能是时序没有对上吧

网友M:
发出去的数据对吗?

网友N(2023-10-21):
是不是线序接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