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和ST的时钟配置一样么

楼主(2023-07-21):
为什么我用ST的时钟配置完成之后,延时很准确,航顺的就不行,感觉很慢

网友A:
楼主的外部晶振用的是什么呢  倍频的系数是一样的吗

网友B:
这个得具体看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C:
首先要看二者的外部晶振啊 时钟配置是不是相同的啊

网友D:
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E:
楼主贴一下代码看看  另外还得写一下具体的芯片型号

网友F:
这个没法说啊  得看具体的型号啊 而且也没有完美替换的吧

网友G:
实际测试过程中 大概和目标时间相差多少呢

网友H:
大体相识,但是不完全一样。

网友I:
这个肯定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