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用cubemx配置好之后,能直接给航顺的MCU使用么?

楼主(2023-07-21):
RT,用cubemx配置好之后,能直接给航顺的MCU使用么?

网友A:
我的个人观点就是不能 或多或少都要改变点东西

网友B:
肯定不能啊  首先型号就得重新配置的啊

网友C:
首先需要确认这两个型号的单片机是不是可以完美兼容

网友D:
不能 因为你不能再cube里边配置成顺航的型号

网友E:
肯定是不行的,不能完全兼容哈。

网友F:
有些配置可能能够直接使用,但是有些是不兼容。

网友G:
不可以使用 因为cube配置的是仅仅针对st的型号 不具有通用性

网友H:
不可以 而且我觉得用cube生成的工程也不方便移植

网友I(2023-08-27):
不能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