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总感觉航顺的MCU没有ST的稳定,这是心理错觉吗?

楼主(2023-07-22):
总感觉航顺的MCU没有ST的稳定,这是心理错觉吗?调试起来容易异常中断,很尴尬

网友A:
楼主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是在调试什么功能啊

网友B:
不是错觉,是实话。

网友C:
应该是不存在这种现象的  可能是哪个外设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楼主没有理解透彻相关外设的使用

网友D:
应该没有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配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E:
不会有这种的  不过有可能有写外设会有一些还没有发现的bug  这也只能是特例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明显的差别 毕竟都是符合相关标准的

网友G:
感觉应该会有一定的心理暗示  我觉得稳定性还是信得过的

网友H(2023-08-24):
敢这么说还是很有胆量

网友I:
确实有遇到跟STM32不一样的,我遇到过串口配置接收中断,假如跟STM32一样清中断标记,就会触发死循环。去掉就正常。用例程的库测试也一样,把问题反馈给FAE,就是发一份例程来,问题是例程也没有串口接收中断的例子,有的敷衍。现在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只能不清标记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