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说航顺兼容ST的时候,隐藏bug比较多呢?

楼主(2023-07-23):
大家有遇到过兼容方面的bug么?来聊聊吧

网友A:
楼主能详细的说说遇到过什么种类的bug吗

网友B:
有bug很正常,比较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C:
哪里有这个说法的 可能是因为不同型号单片机的寄存器不同 需要不同的配置吧啊

网友D:
什么叫做兼容方面的bug  这个应该说是两个单片机的功能不同吧 不能称之为bug

网友E:
因为两个厂商的单片机的兼容性比较差吧   所以最好不要直接移植使用

网友F:
我觉得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国产单片机的一种歧视,是不准确的说法

网友G:
应该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对该单片机没有吃透而已

网友H:
最好不要直接移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