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一般支持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2023-07-22):
它支持哪些指令集和操作系统?

网友A:
可以支持linux,RT-Thread.OpenWrt,FreeRTOS,OpenAMP

网友B(2023-10-18):
指令不知道,但一般可以用C语言开发

网友C:
可以简单的操作系统都可以吧,比如rtt这类的

网友D:
看你熟悉啥,你在你熟悉的操作系统上找找有没有对你想要用的芯片的支持包呗

网友E:
大概就是RTT,FREERTOS这种

网友F:
建议还是咨询一下FAE吧

网友G:
你直接找个应用手册呗,直接看看如何配置操作系统

网友H:
话说,这芯片是否有专用的类似于cubemx的软件啊?

网友I:
指令的话,你是说它属于RISC-V还是什么?

网友J:
我觉得操作系统也可以不跑的,用裸机也是很OK的

网友K:
应该linux是可以跑的吧

网友L(2025-09-20):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支持的操作系统包括 Linux、RTOS、Arm Mbed OS、Amazon FreeRTOS、Alios Things RTOS 等。

网友M: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支持的操作系统,会根据其内核架构(如 Arm Cortex-A/M/R 系列组合)和应用场景适配,以平衡性能与功能需求。
🔹 主要支持的 OS 类型
高性能场景:搭载 Cortex-A 核的型号(如 MA35D1),支持 Linux、Android 等,适配工业网关、智能设备等需多任务处理的场景。
实时控制场景:含 Cortex-R/M 核的型号,支持 FreeRTOS、RTX 等实时操作系统,满足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的低延迟需求。
轻量场景:部分简单异构型号,也支持裸机编程,适用于对资源占用要求极低的嵌入式设备。

网友N: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支持的操作系统多样,如 NuMicro® MA35D1 可同时运行 RTOS 与 Linux 双操作系统。NUC980 支持嵌入式 Linux OS、RT-Thread 操作系统。此外,新唐部分处理器还支持 Non-OS 等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