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异构内核处理器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23-07-23):
新唐的异构内核处理器一般会应用在什么场合?效果如何?

网友A(2023-10-18):
我平时都是做个网服,也就是做中转站

网友B:
这个新唐啊,我用过几次,真的很好用,极力推荐

网友C:
效果肯定不差啊,新唐做芯片都做很久了

网友D:
可以的,场合的话大部分场合都可以用的

网友E:
一般都是做工控机,或者HMI这种,比较多

网友F:
效果还行,用过两次,后续换方案了,就不知道新唐咋样了

网友G:
其实新唐正常来说就技术支持联系麻烦一些,其他都还好

网友H:
你想做啥呗,主要看芯片性能和你的应用场景

网友I:
这种场合之类的都是需要芯片的外设是否合适才行

网友J:
我是用在消费机上了,感觉效果还行

网友K(2025-09-20):
异构内核处理器多用于需平衡性能与功耗的场合,如手机、汽车电子、AI 设备、工业控制等,能高效处理多样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