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rtex-A35在硬件设计方面有何优点?

楼主(2023-07-22):
Cortex-A35在硬件设计方面有何优点?怎么控制成本,一般几层电路就可拿下?

网友A:
NuMicro® MA35D1系列异构多核微处理器具有高效能、实时处理能力、高安全性等优点。该系列微处理器采用双核64位Arm® Cortex®-A35内核,执行速度最高可达800 MHz,提供Tiny AI/ML边缘运算能力,并搭载一颗180 MHz Arm® Cortex®-M4内核,用于实时控制。此外,NuMicro® MA35D1系列支持从USB、SD/eMMC、NAND和SPI Flash(SPI NOR/SPI NAND)等模式进行安全启动。为了简化系统设计,易于生产和降低开发成本,NuMicro® MA35D1系列提供了LQFP和BGA两种封装,能够符合工业等级的-40°C到105°C操作温度范围 (Tj),并堆栈DDR3L SDRAM,最大容量达512 MB,可显著减少PCB层数、面积以及降低电磁干扰。

NuMicro® MA35D1系列是一个可信任的系统,能够满足物联网产品的安全数据保密、可靠性和边缘计算需求。该系列微处理器具有多种进阶的安全机制,包括新唐自主研发的一个独立安全硬件单元 – 可信安全岛TSI (Trusted Secure Island)、Arm TrustZone®技术、安全启动(Secure Boot)、篡改检测、内建AES、SHA、ECC、RSA和SM2/3/4加解密加速器以及一个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并且还包含密钥储存(Key Store)和一次编程内存(OTP memory)。所有与安全相关的操作都在TSI中执行,以保护具有敏感性和高价值的数据。这些安全特性还能够满足客户在IEC 62443认证方面的要求。

为了满足工业物联网边缘设备对高主频、低延迟、大量数据传输的需求,NuMicro® MA35D1 系列提供了高速通讯接口,其中包括二组千兆以太网、二组SDIO、二组高速USB 2.0、四组CAN FD、十七组UART,以及多种通讯、仿真和数字输入和输出的外围接口。这些外围接口可分配至实时处理核心Cortex-M4使用,实现实时数据采集和控制。为提供更佳的图形显示效果,NuMicro® MA35D1 系列整合了TFT LCD 显示控制器,可支持分辨率高达1,920 x 1,080,每秒60帧的显示,并支持硬件2D图形加速器、JPEG和H.264译码器,可支持1080P影片播放功能。基于NuMicro® MA35D1 系列丰富的功能,适用于智能工厂、智能楼宇、新能源和轻量级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应用。

NuMicro® MA35D1平台提供了Linux、RTOS与OpenWrt操作系统和完整易用的软硬件开发工具,大幅降低和缩短客户的开发时间。对于HMI绘图函式库,NuMicro® MA35D1支持emWin、LVGL以及Qt,使用者能够轻松地创建流畅而美观的图形用户界面(GUI)。

网友B(2023-09-20):
高效能、低功耗、面积优化,总的来说,Cortex-A35的硬件设计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通过优化设计和采用新的特性,实现了更低的功耗和面积优化,使得其更适合于低功耗的低端手机、可穿戴、物联网等领域。

网友:
这个太高级了,玩不了。

楼主(2023-11-09):
我试了一下改小尺寸设计,能把电路小型化

网友C:
Cortex-A35采用了精简的微架构设计,使其核心面积相对较小。这使得Cortex-A35在集成到芯片设计中时占用的空间较少,有助于实现更紧凑的硬件设计

网友D:
一般四层就可以的吧

网友E:
这芯片设计方面优势 应该就是电路层数可以少点了

网友F:
Cortex-A35在硬件设计上注重了功耗的优化。所以电路设计可能要费点心思

网友G:
得看你用的那款芯片,如果要是用的LQFP的话,可以2层就能拿下

网友H:
成本的想要控制,你选择啥A35啊?

网友I:
建议还是用新唐的926吧,你既然要考虑成本的话

网友J:
A35的芯片我没设计过电路,不过我看至少也得四层板吧

网友K:
你用新唐的我觉得就926内核的比较好,设计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