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智能电网和方新能源面新唐有哪些针对方案?

楼主(2023-07-23):
在智能电网和方新能源面新唐有哪些针对方案?

网友A(2023-10-19):
这个新唐好像是有点方案,因为他们有做HMI部分

网友B:
智能电网啊,不知道都包含啥啊

网友C:
很多时候新唐都是在做显示屏,内容显示啥的

网友D:
新能源我看很多都是用新唐的芯片做控制和显示的

网友E:
这个方案有很多啊,用到MCU的都是可以用新唐的

网友F:
用那些926内核的芯片我觉得比较好用,而且性能还很高

网友G:
大多数的方案好像就是串口屏吧

网友H:
我之前看好像很多都是用新唐的M0的芯片,很好用

网友I:
一般就是人机交互啥的,都还可以

网友J:
不止是新能源和电网,其他方面都可以用新唐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