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新唐怎样实现的?

楼主(2023-07-25):
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新唐怎样实现的?

网友A:
通过他家的mcu

网友B(2023-11-15):
他家的MCU做工控啥的,都很不错啊,这不就能转型了么

网友C:
其实降本增效就是自动化嘛

网友D:
我觉得新唐的工控方案和芯片都不错,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的

网友E:
直接找FAE咨询一下呗,你可以看看他家的方案的

网友F:
新唐方案还是蛮多的,所以实现转型还是OK的哦

网友G:
企业数字化不止是工厂生产方面的哦,所以单靠MCU可不行

网友H:
建议还是直接找个外包吧,直接把企业的生产线改造了

网友I:
降本一般都是取缔人工,实现自动化才行

网友J:
还是MCU和MPU嘛,新唐也没啥东西,就是芯片做的好

网友K:
企业的转化很多层面的,不能单靠MCU或者是改造产线来改变

网友L:
他家mpu还不错啊

网友M:
降本增效,自动化可以,但是这不单纯只是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N:
找一下原厂咨询方案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