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C耦合电容在PCB设计

楼主(2023-07-21):
作用:
首先我们要明白AC耦合电容他的一个作用。我们AC耦合电容有两大作用。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可以滤除信号的直流分量,使的信号关于0轴对称。第二点它可以起到过压保护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在PCB上该如何去放置AC耦合电容,他对信号所起到的效果才会最好呢?
放置位置:
理论上我们AC耦合电容在传输线的任何位置放置都是可以的,当实际上,我们信号在传输线上传输是会有损耗的,所以我们电容放置在接收端会比放在发送端好,因为信号经过通道的衰减之后的反射能量要小于一开始的反射能量。
在layout上,当信号是在IC与IC端传输时,我们要放置在接收端,当信号在IC于连接器之间传输时,我们放置在连接器端。这样layout比较好理解了!
电容的选取:
了解了AC耦合电容的作用和放置位置之后,那我们的电容的容值和封装该如何选取呢?
电容在串联谐振频率之前呈容性,之后呈感性。电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小,电容在较低频率就会呈现感性,这样会造成信号高频分量衰减增大,上升沿变缓。所以选择容值时候需要考虑这个谐振频率问题,一般业界推荐0.01uf-0.2uf,最常见的就是0.1uf的电容了。当然封装最好选取0402的,大的封装的安装电感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