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产品和设计的EMC分析时,有以下5个重要属性需考虑

楼主(2023-07-21):
在PCB 设计中,伴随着PCB信号频率的提升,电磁兼容设计是我们电子工程师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面对一个设计,当进行一个产品和设计的EMC分析时,有以下5个重要属性需考虑:

楼主:
01关键器件尺寸:产生辐射的发射器件的物理尺寸。射频(RF)电流将会产生电磁场,该电磁场会通过机壳泄漏而脱离机壳。PCB上的走线长度作为传输路径对射频电流具有直接的影响。

02阻抗匹配:源和接收器的阻抗,以及两者之间的传输阻抗。

03干扰信号的时间特性:这个问题是连续(周期信号)事件,还是仅仅存在于特定操作周期(例如单次事件可能是某次按键操作或者上电干扰,周期性的磁盘驱动操作或网络突发传输)。

04干扰信号的强度:源能量级别有多强,并且它产生有害干扰的潜力有多大。

05干扰信号的频率特性:使用频谱仪进行波形观察,观察问题出现在频谱的哪个位置,便于找到问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