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低功耗调试求助

楼主(2023-07-21):
低功耗调试AN里一句话:
   -  ......
  - 执行__WFI()函数时,必须是全速执行;不可以单步执行。
   - ......
     没有说明,万一走错,走了“单步执行”,后果如何!
是死了?烧了?还是什么恐怖事件?如何挽救?

网友A:
一般不会有损坏,要么会死等,要么没结果,要么结果不可靠

网友B:
你只要不在这一句代码上打断点,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单步执行,WFI 失效。烧MCU外头东西,不烧MCU。外头烧了后会不会烧MCU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