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Thread 产品好不好开发啊?

楼主(2023-07-21):
TI的Thread 产品好不好开发啊?

网友A:
很好开发的,TI的Thread系列有CC265x和CC2674x10系列,提供全套的SDK和硬件设计,资料也很齐全。

网友B(2023-11-03):
应该不是很复杂,正常来说开发很容易的

网友C:
你可以按照官方提供的demo来学习嘛

网友D:
什么都是万事开头难,你把头开好了就很好了

网友E:
我觉得可以按照例程和SDK来搞,其实一看基本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F:
话说,TI是不是有技术培训啊,上面应该有相关的教程吧

网友G:
建议楼主直接去找个开发板去学习一下,就知道Thread 产品的难易程度了

网友H:
一般还行,我之前只是调用,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I:
大致还行吧,TI的开发都不是很简单

网友J:
可以直接试试嘛,我觉得不难

网友K:
看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呗,一般来说简单传输数据的话,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