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TI无线方案那个比较成熟好用啊 ?

楼主(2023-07-21):
想开发组网的门锁,TI无线方案那个比较成熟好用啊 ?

网友A:
https://edu.21ic.com/video/2725
可以看看TI的方案,TI只能门锁方案,应该用的是430和432的方案为主控,其他的组网也包括zigbee等。

网友B:
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成熟且常用的方案:
Sub-1GHz无线方案
使用Sub-1GHz无线技术的方案,比如TI的SimpleLink Sub-1GHz系列,具有较远的传输距离和较强的穿透能力,适用于门锁组网的场景。这种方案在低功耗要求和大范围覆盖的应用中表现良好。

网友B:
Zigbee方案

Zigbee是一种基于IEEE 802.15.4标准的低功耗无线通信技术,TI的SimpleLink Zigbee系列提供了成熟的Zigbee解决方案。Zigbee适用于门锁组网的场景,可以构建稳定可靠的自组织网络,支持多个设备之间的通信。

网友B:
Thread方案
Thread是一种基于IEEE 802.15.4标准的IP网络协议,TI的SimpleLink Thread系列提供了支持Thread协议的解决方案。Thread适用于门锁组网的场景,可以实现设备之间的IPv6通信,并支持安全的数据传输。

网友B:
BLE方案

如果门锁需要与智能手机或其他BLE设备进行通信,TI的BLE解决方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TI的SimpleLink Bluetooth系列提供了成熟的BLE解决方案,适用于门锁和移动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

网友B:
还需要考虑门锁组网的范围、通信距离、功耗要求、安全性等因素。

网友C(2023-11-03):
门锁的话还是得是WiFi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用WiFi,因为家里WiFi的话比较好接入

网友E:
你可以试试zigbee啊,现在有3.0的版本了

网友F:
Thread应该就行吧,但是好像联网比较费劲

网友G:
主要看你家或者市场上的智能家居都用的啥协议

网友H:
你还是看看蓝牙方案吧,不过TI的蓝牙方面不是很多

网友I:
一般都是考虑的WiFi,WiFi比较灵活,而且组网联动比较好

网友J:
你要考虑低功耗的话,我觉得WiFi就可以,Thread不熟悉

网友K:
TI的成熟产品还是zigbee

网友L:
可以考虑一下zigbee3.0,听说很好用,还支持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