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和matter这俩算是协议栈么?

楼主(2023-07-21):
thread和matter这俩算是协议栈么?是不是matter还是个新出的呢?

网友A:
Matter 是基于 互联网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IP) 定义的通用应用层。 因此,无论底层采用何种 IP 网络协议,Matter 应用层都能够保证设备间的互操作性。 在即将发布的第一版 Matter 协议中,它将首先支持以太网、Wi-Fi 和 Thread 网络协议。 Matter 的协议层结构 以太网和 Wi-Fi 都是众所周知的网络协议,而 Thread 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简单来说, Thread 是一套 基于 IPv6 的低功耗 mesh 网络协议 ,常用于物联网产品。

网友B:
Matter是一种新的智能家居互操作性协议,由少数几个业界最大的参与者共同努力推出

网友C:
Thread的目标是通过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来使网状网络单一化。

网友D:
如果Matter加快其应有的方式推动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那么这些旧设备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渐失去支持

网友E:
Thread能够为智能家居提供更快的响应速度、更高的可靠性和更好的安全性,同时又消耗更少的电能。

网友F:
Thread是智能家居的一种低功耗无线标准,允许设备直接相互“交谈”

网友G:
Matter的目标是成为具有标准数据模型的互操作性协议,以确保智能家居设备可以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工作

网友H:
Matter这是要革命啊

网友I(2023-11-05):
算啊,都算是无线协议栈的

网友J:
这个matter没用过,但是thread肯定是算的

网友K:
都是物联网方面的协议,咋不算呢

网友L:
是的,matter我觉得还是个新出的协议

网友M:
这俩都算是协议,关于物联网方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N:
其实协议栈这个东西是拿来就用的,而不是自己研究内部的

网友O:
算,必须算是协议栈

网友P:
不会玩啊,话说这个matter有啥优势不

网友Q:
协议而已,其实用用就好了,而且必须要算是协议栈的

网友R:
好像TI用这俩协议栈比较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