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那个组网方式功耗比较低啊?

楼主(2023-07-22):
请问,现在那个组网方式功耗比较低啊?

网友A:
常见的组网方式有下面几种,NB-IOT/Lora/ ZigbeeQ/WIFI/蓝牙等,功耗的话NB-IOT/Lora能做到10年待机,但是每种组网方式各有自己的优缺点。

网友B:
Low Power RF(LPRF)是TI的一种低功耗射频通信技术,适用于短距离通信,如无线传感器网络(WSN)。LPRF系列芯片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适用于电池供电的设备,可以实现长期的续航时间。

网友B:
BLE也是一种低功耗的蓝牙通信技术,广泛应用于物联网(IoT)设备和智能手机配件等。】

TI的BLE芯片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适用于需要长时间待机并且偶尔进行短距离数据传输的应用。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网友B:
Zigbee:Zigbee是一种低功耗的无线通信技术,主要用于自组织网络,例如家庭自动化和工业控制领域。

TI的Zigbee芯片通常具有低功耗特点,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设备,如智能传感器和无线节点。

不是经常待机的话这款比较适合使用,

网友B:
TI的一些MCU支持Sub-1 GHz频段的无线通信,例如LoRa和Sub-1 GHz的无线通信技术。这些技术通常具有较长的通信距离和较低的功耗,适用于广域物联网应用。

网友B:
功耗的具体数值取决于设备的设计和使用情况,例如数据传输频率、传输距离、待机时间等。在选择组网方式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综合考虑功耗、通信距离和数据传输需求等因素,以满足设计的性能和续航要求。

网友C:
我感觉lora的功率应该是非常低的

网友D:
在这几种低功耗的通讯方式中  ti都是有所涉及的

网友E:
如果想要对功耗进行比对的话 得在一个相同的前提下进行比对

网友F:
这些网络的功耗和节点数量有关系吗

网友G:
这得看楼主的具体要求了 通讯距离  组网模式 都要计算在内

网友H:
楼主需要注意的就是虽然有的通讯方式功率很低 但是相对来说通讯的距离也是比较近的

网友I:
现在无线通信方式也多,很难做到统一,主流的应该还是lora和zigbee

网友J(2023-11-05):
当然是蓝牙的功耗比较低啦

网友K:
我觉得可以考虑zigbee能比较好一些

网友L:
这个低功耗得看你的现场环境和程序逻辑的

网友M:
大概是lora吧,也可以,反正lora低功耗也行的

网友N:
建议还是蓝牙,蓝牙比较低功耗的,在无线方面来说

网友O:
NB-IOT好像TI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