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倒F的蓝牙天线RF射频端和GND短路,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2023-07-21):
倒F的蓝牙天线RF射频端和GND短路,这个怎么理解?

xch
听说都是麦克斯韦方程。得理解这个方程

网友A:
感觉这个方的环,已经是一个线圈了。高频的线路,一段导线就是一个电感,一片铜皮就是一个电容了。已经不能用简单的通路来看了。

网友B:
阻抗匹配作用, 使馈电端阻抗50欧左右(实际比较难达到).

网友C:
从图来看RF和GND信号是不同网络名称,怎么短接到一起的?有原理图看看吗?

网友D:
这是标准的祖杭匹配PCB天线,是经过仿真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从直流看是短路的,但从射频、蓝牙看,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标准的祖杭匹配PCB天线,是经过仿真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从直流看是短路的,但从射频、蓝牙看,非常正 ...

对  玄妙的地方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方的环,已经是一个线圈了。高频的线路,一段导线就是一个电感,一片铜皮就是一个电容了。已经不能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