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18650改造石英钟机芯电池

楼主(2023-07-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普通人家都会有石英钟这种钟表,一般是使用普通5#干电池作为电源。一节电池大概能用1年左右。我家的石英钟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1.5V石英钟机芯的,一种是3V的电波石英钟机芯,全都使用5#干电池。作为电子爱好者,通过维修和拆机取件等方式,手里攒下不少18650电池,因为频繁购买干电池,早就有用18650电池换下干电池,给石英钟机芯供电的信息。于是查找资料,找可以把3.6电压转换为1.5V/3V的器件,还真找到了几款,经过测试发现以下两个型号是可用的。
1、ME6206A15/ME6206A30
2、HT7130
这两个芯片的接线方式完全一致,HT7130、ME6206A30都是稳压输出为3V的,

ME6206的封装、参数

HT7130的封装、参数

实际测试中发现,即使是3.6V的输入,这两个芯片都能保持稳定的3V输出,ME6206A15能保持稳定的1.5V输出。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用于石英钟电源的改造。
为了保护18650,防止过放电,需要在这个电源电路中加入一片保护电路。我是从网上买的现成的模块,

这个模块使用开始前需要充电激活。资料上说需要用4.2V,我实际上直接用另外一个充完电的18650激活的,就是将激活用的18650的正极接到P+,18650的负极接到P-。激活成功后,加上电池的这个保护板的P+和P-才会有电压输出。
完整电路如下:

对石英钟的改造很简单,选择单面面包板,比18650电池大一些,能安装下保护板和稳压电路即可,整个板子可以粘贴在石英钟电池盒的下面,或者直接加工石英钟背面,掏空一个位置,能安装、固定整个PCB板即可。除了可以使用18650电池之外,手机电池也是一个备用选项。毕竟大家手里肯定会有不再使用的手机,让它的电池休息不干活,也是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