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支持磁编码器的电机吗?

楼主(2023-07-21):
问了很多人,LKS32芯片说不支持磁编码器的无刷电机驱动。 有没有做过

网友A(2023-09-19):
据说他的定时器2和3支持编码模式,用的话得自己改软件吧,绝对值编码器应该也是得自己改软件,它这个针对于低端白色家电,很少有用编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他的定时器2和3支持编码模式,用的话得自己改软件吧,绝对值编码器应该也是得自己改软件,它这个针对于 ...

正解

网友C(2023-10-20):
LKS06具有多种外设接口,包括ADC(模数转换器)和GPIO(通用输入输出)等,可以通过这些接口与磁编码器进行通信,从而获取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并将其用于电机控制。

网友C:
不能直接使用磁编码器的数据来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