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最新版没有arm C V5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21):
重装了系统,安装了最新的MDK,发现只有ARMCC V6,一些老工程都是V5的,编译不了怎么办啊,大家怎么解决的,重建工程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2810-1-1.html

楼主:
挺着急的,在线等。

网友A:
安装旧版本MDK,例如5.26.

网友A:
或者老工程编译时 选择成AC6再编译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785251/article/details/128097977

这里面提到的文件,官网已经不给下载了。

网友C:
重新装下ARM版本的KEIL,是KEIL4 MDK,安装这个版本就可以进行ARM的开发了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兼容的编译器。

网友E:
可以在MDK的工程设置中更改编译器选项,并选择适合的替代编译器。

网友D:
可以考虑寻找其他编译器或工具链,这些工具链可能仍然支持ARM C V5。

网友F:
去Keil官方网站查看并下载最新版本的MDK软件。

网友G:
可以直接在Target里面的ARM compiler里面直接切换到AC5版本的编译器。然后重新编译,即可解决!

网友E:
更新代码以适应MDK最新版本所支持的ARM C版本

网友H:
下载后安装,在此选择安装目录 然后在keil软件中添加arm5编译器的安装路径 重启keil软件

网友I:
可以尝试回退到MDK的旧版本

网友J:
重新安装AC5

网友K:
可以在Keil官方网站上找到以前的版本并下载安装。

网友L:
https://bbs.21ic.com/icview-3282810-1-1.html
这个贴下载ARMCC V5,按帖子中的说明设置即可。

网友M:
那就回退到老一个版本的MDK啊

楼主(2023-08-28):
从老版本拷贝一个过去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