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CANFD 测试接收异常

楼主(2023-07-21):
1、测试环境:

波特率 1000K,使用 外部 CAN 设备给 MA35D1 发送 CAN 2.0A 标准帧,发送速度 6000 - 10000 帧/s。发送 100 次。

2、问题

1)MA35D1 CANFD 接收异常,报 MRAF 错误。

2)屏蔽掉 MRAF 错误后,实际收到的帧 比 发送的帧多 1-2%

网友A:
1. 更新驱动:
drivers/net/can/m_can/ m_can.c 和m_can_platform.c
can_rx.c 是应用
直接编译应用执行,无需输入参数
2.修改设备树linux-custom/arch/arm64/boot/dts/nuvoton/ma35d1.dtsi 为 bosch,mram-cfg = <0x0 0 0 64 16 16 8 8>;
测试10800次,实际测试时间为4小时,结果请看附件CAN-3h-8k_new.gif,两路接收数据都正常,没有漏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