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nand 启动如何用cmdline分区而kernel不配置

楼主:
MA35D1-nand 启动如何用cmdline分区而kernel不配置

网友A(2023-07-24):
1、 linux打开配置Command line partition table parsing
2、 uboot-env.txt增加mtdparts=nand0:3m(uboot),768k(uboot-env),256k(device-tree),24m(kernel),100m(rootfs)
3、 如果uboot-evn.txt中nand read ${kernel_addr_r} 0x400000 0x1800000; nand read ${fdt_addr_r} 0x3c0000 0x40000;这里面参数带了地址和大小,uboot menuconfig中的mtdparts不需要配置

如果uboot-evn.txt中nand read ${kernel_addr_r} kernel; nand read ${fdt_addr_r} device-tree;这里面只有参数,那uboot menuconfig中的mtdparts需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