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I2C速率设置成3.1M~3.2M时实际输出都是2.94M,而设置3.4M输出正确。

楼主(2023-07-21):
I2C速率设置成3.1M~3.2M时实际输出都是2.94M,而设置3.4M输出正确。

网友A(2024-01-29):
这可能是由于I2C总线的时钟频率设置和实际输出之间存在一些限制

网友B:
在I2C通信中,时钟频率的设置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包括硬件限制、时钟源的精度、电气特性等

网友C:
当将I2C速率设置为3.1M3.2M时,实际输出却是2.94M,这可能是因为硬件或时钟源的精度限制导致的。有些I2C控制器可能无法精确输出3.1M3.2M的时钟频率,而是会自动选择最接近的可用频率

网友D:
I2C总线的标准速率包括标准模式(最高100KHz)、快速模式(最高400KHz)、高速模式(最高3.4MHz)等

网友E:
硬件限制

网友F:
尝试更改I2C通信的总线或通道

网友G:
优化您的系统资源

网友H:
设置这么高的频率,I2C应该受不了吧

网友I:
当设置为3.4M时输出正确,这可能是因为3.4M是一个硬件支持的标准速率,而在3.1M~3.2M范围内可能受到硬件限制,无法精确输出所需的频率

网友J:
建议在选择I2C时钟频率时,参考硬件规格和标准速率,以确保与硬件的兼容性

网友K:
可能是分频器的原因

网友L:
我觉得是设置不对吧,可能是芯片不支持?

网友M:
按理来说应该设置标准的I2C的频率,而不是随机搞一下

网友N:
你这是用啥抓的?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也许能抓到吧

网友O:
我的理解是I2C只要是2个频率对上,协议对上就能通讯,不应该会有标准的频率一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