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机悬空引脚电平不对。

楼主(2023-07-21):
开机通过判断输入引脚(开机时悬空)的状态进行不同的处理。发现部分板子上电引脚不是高电平,而且状态不稳定。

网友A:
如果作为输入,有可能存在悬空状态。需要将引脚设置为准双向输出1。

因为准双向有内部上拉,当外部悬空时,保证引脚上电平确定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