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23-07-21):
各位前辈,请看下图。
外部有一个按键,当按下时会通过u700这个光耦发给单片机。
现在疑问d700这个二极管为什么要并起来,为什么不用1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如果没有要求,去掉这个二极管也可以,如果外部条件有要求,就看设计者怎么考虑了

是不是有钳位的作用?

网友B:
是利用这个二极管个头小,价廉吧

网友C:
保护光耦

网友D:
为了让人疑惑,增加抄板难度。

真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E:
电路不全,怎么看
疑惑

网友F:
二极管的负极是接按键吗     ,是用来检测按键状态的吗

@anothony :那就对了,两个按键分别用两个二极管,构成与门电路
是的

网友G:
电路图不全,PE标准符号是代表保护地,但楼主的图片中按键的回路也是接的PE,信号地和保护地接到一起了?

网友H:
很可能这就是一个SOT23的双二极管,电路中其它地方用了,而单二极管估计就1个地方用,为了不增加一种料就用双的代替了

网友I:
是不是吃回扣了?

网友J:
这个D700是什么封装的,我见过一个类似的原理图,实物是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他所有的4148都用这种封装。

网友K:
统一物料吧

网友L:
如果高电平为12V,二极管可以不用,如果高电平大于12V,则二极管可保护光耦的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D700是什么封装的,我见过一个类似的原理图,实物是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他所有的4148都用这种封装。 ...

sot2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高电平为12V,二极管可以不用,如果高电平大于12V,则二极管可保护光耦的发光二极管。 ...

不理解,能解释一下吗。高电平了怎么保护,这种管子的压降也不大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理解,能解释一下吗。高电平了怎么保护,这种管子的压降也不大啊。

反压降在二极管上。
想起一个事,买的排插,不管是几元钱还是几十元的名牌,LED指示灯都是一个几百K电阻串联LED,310V反压导致LED反向击穿,不出半年开始有烧坏的,早些时候我拆了几个排插,换LED,全部串联一个1N4007,反压会降在4007上,以后不会再烧LED了。
这个道理,楼主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