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为SAMA5D3-EDS 和 EVB-KSZ947 构建不同的Linux内核版本

楼主(2023-07-21):
1.下载EVB-KSZ9477文件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Microchip-Ethernet/EVB-KSZ9477.git
   $ cd EVB-KSZ9477/KSZ
2. 导出KSZ_HOME变量到KSZ文件
   $ export KSZ_HOME=home/EVB-KSZ9477/KSZ
3. 下载linux-at91到EVB-KSZ9477/KSZ/kernels/
   $ cd $KSZ_HOME/kernels/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4sam/linux-at91.git
   $ cd $KSZ_HOME/kernels/linux-at91
4. 添加一个新的远程仓库并检出需要linux内核版本
   $ git remote add linux4sam https://github.com/linux4sam/linux-at91.git
   $ git remote update linux4sam
   $ git checkout linux4sam-2021.04
5. 拷贝所有的驱动到Linux-at91内核
   $ cp -r $KSZ_HOME/linux-drivers/ksz9897/linux-5.10/. $KSZ_HOME/kernels/linux-at91
   $ cp -r $KSZ_HOME/linux-drivers/sama5d3/linux-5.10/. $KSZ_HOME/kernels/linux-at91
6. 应用补丁文件
   $ patch -p3 < net/bridge/br_device.c.patch -d net/bridge
   $ patch -p3 < drivers/ptp/ptp_clock.c.patch -d drivers/ptp
   $ patch -p3 < drivers/pinctrl/pinctrl.patch -d drivers/pinctrl
7. 更改目录为Atmel_SOC_SAMA5D3/buildroot
   $ cd $KSZ_HOME/Atmel_SOC_SAMA5D3/buildroot
8. 使用SD card的配置文件
   $ make atmel_sama5d3_xplained_ung8087_mmc_defconfig
9. Edit the buildroot config file
   $ make menuconfig
   Toolchain --> Kernel Headers --> Linux 5.10.x kernel headers
   Kernel --> Path to the local directory --> $(KSZ_HOME)/kernels/linux-at91
   Kernel --> Configuration file path --> $(KSZ_HOME)/kernels/linux-at91/arch/configs/sama5_ksz_defconfig
   Kernel --> Device Tree Source file names --> at91-sama5d3_xplained_ung8071 for EVB-KSZ9477
   Kernel --> Device Tree Source file names -->at91-sama5d3_xplained_ung8087for SAMA5D3-EDS
10.编译生成SD镜像文件
  $ make

网友A:
最近入手了一块可以跑Linux的板子,不是特别会玩,只能点个灯。